主板自检通过后黑屏问题究竟在那里?

楼主(2013-04-05):
一块华硕P5G41T-M LX V2开机自检一切正常,但到开机滚动条前即黑屏,左上角有一光标闪烁。

可显示Windows启动菜单,回车确认启动Windows后即黑屏。

已排除:电源,内存,CPU,显卡(外加独显),硬盘(没有传说中的坏道),操作系统(与传说中的AHCI什么的没关),电池,全部替换过。

补充:如不接硬盘时就如正常的主板一样提示找不到启动设备之类的。

补充内容 (2013-4-7 22:18):
回:微冷
在南桥附近有6只跟南桥相连的822排阻,但用表检测未发现异常。

具体说下这怪问题:XP,XPE,2003PE均出现上述情况,Win7PE则可进入到桌面,但运行软件时极有可能出现蓝屏,这可推测Win7是可正常进入桌面。

补充内容 (2013-4-7 22:22):
因字数有限,再补充一下:DDR3的供电1.5V正常。

现在无从入手!

网友:
华硕这板在南桥附近换过822排阻解决!你查找下会一样吗!

网友:
换板吧 修好了可能也不稳定

网友:
感觉还是不细心造成的。

网友:
应该先排除系统的原因,如果系统的显卡驱动与主板显卡不兼容会直接黑屏重起

网友:
各大供电是否正常且稳定,还有换块硬盘试试

网友:
看看几大件供电电压够了没,感觉像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