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2J电源接口板烧坏,DC座烧了个大洞!

楼主(2013-04-05):
  DC座烧了个大洞,板间短路,把烧蚀碳化部分去除后,不短路了,飞线把供电部分接好,通电试机,待机正常,但不触发。取下CMOS电池,加电可以自动开机,屏幕可以点亮。
  只要装上CMOS电池,就不能触发。该机的休眠检测是霍尔传感器,就在DC座边上,怀疑板子碳化部分有信号部分损坏。找图纸点位图,无果,从网上购买一块电源小板,结果还不如原来。原来虽然不能触发,但在去除CMOS电池开机时,可以关机,说明开关是好的。而购买的小板,按键没有任何反应。
  哪位朋友有电源小板的点位图或图纸,上传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故障已经解决,是因为DC座在烧坏碳化时,边上的休眠开关(霍尔传感器)的信号线与19V接触,把EC芯片对应的休眠检测引脚烧坏了,导致该引脚电压始终为低。更换EC后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高明。。。。可否加QQ。。。仰慕~

网友:
可以加QQ。

网友:
LZ思路很清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