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不管用

楼主(2013-04-05):
宏基笔记本,外接鼠标不管用,鼠标灯亮但是无反应,内置鼠标能动,但是不听使唤,瞎跑,请问怎么回事情?

网友:
把触摸板重新拆装一下,然后重新装个系统

网友:
有可能是USB接口在BIOS里面被禁用了。

网友:
我重新把硬盘拔下来,再装上去,又好了,这真是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