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无待机 相当新的一台机器!

楼主(2013-04-05):
联想 V470   板号: LA47-IO BD  10717-2   48.4KZ02.021

可能参考到的图纸  我提供到附件里了,需要的朋友可以拿着!

下面说一下情况: 客户是一个女大学生,拿来时,机器不触发。 据她说,昨天电脑用着用着好像关机了。后来,再也打不开了。

给客户报价后让客户走了。打开机器看了一下,无修无进水,没有丝毫动过的迹象。 机器的出厂日期是2011年3月,按出厂日期刚刚过保。

我是个新手,修电路不在行。于是在咱们迅维网搜索了一些关于V470的帖子。由于机器比较新,基本找不到这个机型的维修帖子。不过,有人反映 b470 v470 机器的bios有通病。于是捣鼓了两个小时,下载了几份bios,轮番刷上去,故障依旧。

后来偶然发现,机器接适配器时,适配器的灯在闪,拔掉就恢复长亮。于是怀疑有短路。

一直接着适配器,过了1分钟,发现U3801这个场管非常烫手,干脆把它拿下来了。 再插适配器,灯不再闪了。
原机 u3801的芯片具体标称是:NINOS P1403EV8  是个8脚p沟道的场管。后来我用了其他料板上的AO 4407  CA562v 做了一下替换,故障依旧。仍然不触发。

现在没有维修思路了,希望朋友们给予指点。 非常感谢!

给做维修的同行吧,要是做销售的都像你这样,做维修的还用不用活了。

网友A:
你是不是不懂电路啊
测下公共点对地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不懂电路啊
测下公共点对地值啊
公共点这个词汇不太明白,所以来请教。

网友B:
   打那个场馆的123脚阻值嘛,为零,依次拆前面的滤波电容和稳压二极管!  或者直接上电测123脚电压是否为19V,    4脚的G极一定要分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那个场馆的123脚阻值嘛,为零,依次拆前面的滤波电容和稳压二极管!  或者直接上电测123脚电压是否为1 ...

嗯。上电测了, u3801  123脚均能有19v左右的电压(20v直流档测出,但是电压好像稳不住,刚量是出一下19v左右,然后变回数字1),4脚是G,电压为6.8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上电测了, u3801  123脚均能有19v左右的电压(20v直流档测出,但是电压好像稳不住,刚量是出一下19v ...

   测公共点,看看有没有电。

网友D:
你要是加我QQ,传我图纸我就帮你看看,下载一次要10分,呵。我半年没修机,没赚多少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加我QQ,传我图纸我就帮你看看,下载一次要10分,呵。我半年没修机,没赚多少分。

好的       我用我妹的qq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       我没有qq用我妹的qq 245422826  ,谢谢你   加我吧

图片上的妹妹啊,我晕。

网友E:
V470 有EC你刷了吗 光刷BIOS不行吧,要一起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公共点,看看有没有电。

图纸我能看懂  就是一提“公共点“这样的词汇  真不知道是哪里       给你添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V470 有EC你刷了吗 光刷BIOS不行吧,要一起刷

v470还有EC bios ?   找了一通没有发现。。  只有一个 MXIC MX 25L3206E

网友:
另外,有要这款主板bios的朋友(联想 V470   板号: LA47-IO BD  10717-2   48.4KZ02.021)

,可以加 qq24542826 , 我可以把这个传给你!          BIOS芯片为:MXIC MX 25L3206E

网友:
按不触发 修
保护隔离 EC 触发条件  SB触发条件BIOS慢慢查吧

网友F:
你这个机器公共点后级肯定有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G:
电源过流保护了,19V短路了,刷什么BIOS。可能上管击穿,可能电容短路。

网友H:
没有直流电源吗?用直流电源看看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这机器通病 芯片换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机器公共点后级肯定有短路的地方了。。。

dahai 说得应该是对的 ,实测  芯片 BQ 24745  的第27 ,28脚对地短路(27,28之间的电容为了排查问题,暂时去掉了)。

具体请看照片。

正在进一步排查。。。大家有建议请多提供,非常感谢

网友C:
我可能修电路方面是比较业余,有朋友在笑话我,说我什么都不懂。不过,我不在意。我想,只要我诚心诚意地向各位老师请教,虚心学习,听大家的建议,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我相信论坛有这个力量。

网友:
有短路吧,这机器没有EC  BIOS

网友I:
有短路吧,这机器没有EC  BIOS 吗?

网友:
谢谢dahai。  后级有短路确实有道理。
今天早晨不接电实测:

BQ 24745的  27,28脚,二极管档位  测试对地短路。
PU4002 (NINOS P1403EV8 与U3801完全一样的场管)  二极管档测,123脚均对地短路。

还在进一步排查中。。。 欢迎大家多提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短路吧,这机器没有EC  BIOS 吗?

没有找到EC BIOS ,至少我在图纸里没有发现

网友I:
那个发热的管子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个发热的管子电压正常吗?

发热的管子是U3801  , 8脚p沟道场管。拆下来后,123脚的触点有19v ,4脚触点有6.8v, 5678无电压。 如果装上该场管,就非常烫手,然后所有脚的电压都跟着不正常。

网友:
有短路的思路是靠谱的,今天早晨,不接电进行二极管档实测得到的数据:
U3801 (NINOS P1403EV8) ,123对地短路。

PU4002(NINOS P1403EV8)与pu3801相同的场管,它的123脚对地短路。
PU4001 (NINOS P1403EV8),123脚也是对地短。

PG4001,PG4002 阻值在500欧姆左右。

BQ 24745  第27,28脚,对地短路。     22脚对地不短。

这么多都是对地短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发现PC4004短,将其焊下。可是,连它的两个焊盘点,二极管档对地都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机器公共点后级肯定有短路的地方了。。。

确实有短路,正在找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过流保护了,19V短路了,刷什么BIOS。可能上管击穿,可能电容短路。

你说得有道理,确实有短路,目前在找。。。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直流电源吗?用直流电源看看有没有短路啊

有直流电源,确定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先查笔记本保护隔离中的保护元器件保护二极管和控制场效应管的好坏然后再检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是的,该图纸中pc3801 pc3802 pd3801都是正常的。

网友:
19V短路的问题是入门级别的了。哎。排除上管短路后那就放心的烧机吧

网友:
你说的问题都不明确,怎么来帮你解决你的难题呢

网友:
你这个是后级肯定有短路,他应该是自动过了隔离后发现短路就又保护了,然后又自动过隔离这么循环

网友:
你量测G级电压不对

网友:
楼主不好意思看错管子了,G极电压没问题

网友:
对于阁下这种故障,不才,老朽有些建议,首先对前面大侠说的公公点的保护隔离电路末端进行查测其是否短路或者说是排除是阁下电源的问题哈(根据阁下的故障现象我的推测哈),下来再去具体看到底是谁的过若短路的话可以通过烧鸡法^O^(偷笑中)来判断公公点能够供给的几个嫌疑对象因为某种不可抗拒的原因,现在我看不到电路图所以就告诉你一下以前我修机器能够涉及得一些点哈(偷笑中)首先是线性稳压器或者是用来开启保护隔离电路二级场管的控制信号产生点比较器一般通过接入适配器就产生16v 电压的电压点电压和线性电压或者系统供电芯片产生的3v 或者5v 电压进行比较来产生一个高或者低电平来开启一个三极管来拉低二级mos管的g 级控制电压使之倒通所以针对这些诸如比较器,系统供电电路的v+,shdn,以及芯片组供电电路以及所有断续直流供电的所有高管的d 级都是我们所需要在加电烧鸡时需要用手触碰测温度的嫌疑犯。当然这一切都必须在使用替换法确定了电源没有问题的基础上才能执行否则那些被咱们无辜拆下的原件做鬼也不会放过我们的(偷笑中)。阁下遇到的是一修机而且故障真的挺简单是入门级维修人员的一道提升经验的大菜啊要慢慢品细细尝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O^^O^^O^^O^^O^^O^^O^

网友:
看看基础电压都出来没  在修啊

网友:
图纸发给我一份,大家一起看看!三个臭皮匠也顶一个诸葛亮。563695699@QQ.COM

网友(2013-05-08):
  遇到同样的一台机器,  待机0.33~0.35  24745 芯片旁边小电容还有反面PC40短路,有点纠结啊。    继续查吧。

网友:
呵呵,就是适配器过保护隔离到公共点的么,看好条件AD-OFF信号时高低呢。D级出来了没有,、、

网友(2014-09-05):
引用 网友C:
我可能修电路方面是比较业余,有朋友在笑话我,说我什么都不懂。不过,我不在意。我想,只要我诚心诚意地向 ...

你这故障应该不是很难,你换过的管子是对的吗,不会换成N管了吧,料板上P管本来就不多,看看公共点对地阻是多少,应该就是个隔保不过的问题

网友:
楼主没有万能电源???????

网友:
如果有短路可以试试烧机

网友:
图纸都不一的,楼主

网友:
保护隔离 EC 触发条件  SB触发条件BIOS慢慢查

网友(2014-10-05):
你有这个电路图吗能发一个给我吗?谢谢,我没下到的

网友:
哥们,学学再上手。这女大学生机器眼泪了。

网友:
哥们你有没有可调电源,电流多少?过保护隔离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