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电池改装超级好用

楼主(2013-04-05):
前几天论坛有个兄弟发表了个贴,说是2块废电池再利用的事,个人感觉这个还是治标不治本,麻烦、累赘、费事!下面本人发表一个我的电池改装方法,绝对省事、好用、耐用、环保。改了之后再也不用经常换电池,也不用连着个线到变压器放风筝!绝对原创啊!
       所需零件:三端稳压7809(9V输出)或者7812(12V输出),几个1N4007二极管,一个液晶的12V电源插座(或者笔记本废板拆一个插座),一个9V叠层可充电电池(OK厅的无线话筒常用这个电池)以上零件在家电零售商那里都有卖的。
     自己画了个简图,由于没有专业的画图工具,随便在网上找了个简单的绿色免安装的软件,里面没有合适三端稳压的符号,只好将就用一个三极管的图标代替了,反正大家知道是这个意思就行了 。
      现在提供2个方法改装,大家喜欢哪个自己选!    图一:

      工作原理一:(7809三端稳压的最高输入耐压是24V,正常稳压电压是输入输出有3V压降差,但是我们这里要求没这么高,所以只要高过12V都正常可以充电了)外接电源12V-24V经过7809三端1脚输入,3脚稳压输出9V,由于9V太低没办法充电,所以要抬高电压,于是在三端的第2脚加了3个二极管,每个二极管会有0.7V压降,3个就是2.1V,输出的电压就是9V+2.1V=11.1V,再经过一个二极管降0.7V等于10.4V,刚好给电池充电(电池充满电是10.4V)。最后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隔离,防止不充电的时候电池反向通过7809三端放电,造成电池跑电不耐用的现象。这个充电电压不高,所以充电时间再长,电池也不会鼓包。

       工作原理二:15V(13-24V)经过7812三端稳压输出12V,经过2个二极管每个0.7V压降12-1.4=10.6V,直接给电池充电。这里的2个二极管就直接起到了隔离作用,防止电池不充电的时候反向给三端7812放电。
       觉得充电电压高的,还可以在输出那里再多串一个二极管降0.7V,输出电压降到9.7V,这样永远充不满电,充几天几夜也不会有事,所以保护电路就不需要了。
       在万用表内部空旷的地方的外壳钻一个孔,把插座对号孔用AB胶站好,把以上零件焊接好,直接飞线到万用表的电池接点,装上可充电池,OK!
       网上查了一下,电池充满电是10.2V左右。由于10.6略高,所以本人选择了第一个电路10.4V,本店3个万用表都全部改装,至今已经一年多。改装后再也不用经常换电池,更不用担心修机到一半没电要换电池,也不用像有的人直接用 个变压器,到哪里都要连着一根线放风筝!没电的时候直接插可调电源或者液晶用的12V电源,充一下就可以应急一阵子过后不忙的时候再慢慢充满,或者边充电边用!很方便吧!
    下面来几张图亮一下

怎么样还可以吧,喜欢的兄弟赶紧动手改装吧!由于为了上传点图片,接了手机烤照片,结果不小心弄了个重启,辛苦编辑好的文章没保存,又重头开始写过!汗
独家原创哦,大家给点分吧!支持支持一下

补充内容 (2013-4-6 10:28):
9V可充电电池也便宜,网上最便宜的12元就可以了,或者在当地找卖电子元器件的的商店也有卖,比如卖电视机电磁炉电冰箱零件的商店.

建议楼主在充电的时候加个充电指示灯。。

网友(2014-06-08):
不错,很有创新精神。电源接口安装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2013-04-05):
顶一下兄弟,有时间我也改一个

网友A:
7809怎么画成NPN三极管了?

开头看图还依为是三极管呢。。

网友:
前几天发贴的兄弟就是我吧。。  店里条件有限,只能那样整整。

网友:
7812从以前的烂影碟机的电源板上都有得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09怎么画成NPN三极管了?

由于没有专业的画图工具,随便在网上找了个简单的绿色免安装的软件,里面没有合适的符号,只好将就用一个代替了,反正大家知道是这个意思就行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照我这个电路弄一个,绝对好用

等自己开店了一定弄个。

网友:
回答楼上给分的兄弟的保护问题:保护电路就不需要了,因为他不像一般的充电器是提高电压来充电的,所以充满了它就不会再充,充个一天一夜应该都没问题,如果觉得还不放心还可以降低0.7V,在输出后面可以再增加一个二极管,这样就是9.7V,这样是永远都充不满了,充几天都不会有事,呵呵!话说万用表是每天都要用的,一般是充个几个小时就不充了。正规合格产品的电路应该是接电池那里还可以串一个0.2欧左右的电阻

网友C:
不太明白请教下 充电时间和什么有关,有记忆效应 看他们卖的充电器说明上说涓流充电 保护电池什么的,有必要加个限流电阻吗,能否再升级下到了指定电流自动停止充电,减少止长冲或过冲给电池造成的损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请教下 充电时间和什么有关,有记忆效应 看他们卖的充电器说明上说涓流充电 保护电池什么的,有必要 ...

充电时间和充电电流有关,电流越大,时间越短。由于电池内阻是固定的,所以是跟充电电压有关,充电电压越高,充电电流越大。恒流充就是保持充电电流的大小不变,涓流充就是小电流慢慢充电。由于我们的万用表用的电流都很小,电池充一次电都可以用上半个月甚者一两个月,不像营业场所用的每天都充电。每天充都可以用一两年,你半个月才充一次,你说你能用多少年? 你不可能想用10年吧,有个2年我也满足了,所以没必要考虑这么多。如果觉得充电电流大,可以通过串电阻的方法减小电流。说明书上说10毫安的涓流充,但是那是充一天一夜都没满,你愿意放那里一天一夜不用万用表吗?效率就是金钱,不能因为电池没电老是去充电,都不用修机子了。我最多就是充几个小时就拿出来用了。实测电池没电报警的时候,充电是一百多毫安,十几秒钟之后就是几十毫安了,电池越满电,充电电流就越小。

网友D:
可以做一个无线用电电路。未来的趋势,不用电源线了。

网友:
这个东西真好,正好我买的10块电池就要用完了,回头改一个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做一个无线用电电路。未来的趋势,不用电源线了。

靠近式无线充电可以做,无线用电就没办法了,就算能设计出来,估计辐射也能射死人,呵呵

网友:
楼主的改动尽管简单,但是很实用,值得学习,回头我也整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实用的改造!
不知道哪里有卖9V充电电池的,等找来改改。

网友(点评):
买电子配件的地方基本都有。。

网友E:
一个电池2 3块,一个表,3   4百,没必要改,而且一个电池可以用半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电池2 3块,一个表,3   4百,没必要改,而且一个电池可以用半年,

看万用表使用量吧,我们以前是一两个月就要换一块电池,而且有的表是上螺钉的内置式电池,不好换!一年多换个10块电池,价钱也不差不多了,最主要是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请教下 充电时间和什么有关,有记忆效应 看他们卖的充电器说明上说涓流充电 保护电池什么的,有必要 ...

     昨天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系统弄了个待审核,不给显示出来,现在再回答一次。
充电时间和充电电流有关,电流越大,时间越短。根据I=U/R,由于电池内阻是固定的,所以也是跟充电电压有关,充电电压越高,充电电流就越大。电阻可加也可以不加,电阻大小可以调节电流大小。涓流充电是可以延长电池的寿命也就是充电次数,但是需要充电时间太长。280毫安时/10毫安充电电流=28小时,还不算损耗,你等吗?我们这个半个月一两个月才充电一次,所以可以不需要考虑其他问题了。原题我重新编辑了一下,你可以再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请教下 充电时间和什么有关,有记忆效应 看他们卖的充电器说明上说涓流充电 保护电池什么的,有必要 ...

不算损耗的情况下:充电时间(小时)=容量(毫安时)/充电电流(毫安),因为I=U/R,所以充电电压越高,充电电流就越大,充电时间久越短。

网友(2014-07-02):
我用胜利的,感觉不错

网友:
这个电路挺简单的,有时间也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