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上cup或假负载就保护。。。。

楼主(2013-04-05):
接上电源cup槽悬空可以正常加电,只要装上cup或假负载就保护。。。这现在应该是供电那部分有毛病,还是别的原因,请高手指点。。。
求助

网友:
仔细查下CPU的供电

网友:
供电问题~~~

网友:
我换了一个管理芯片,上假负载能加电了,上真U还保护。。。。。。

网友:
看看管子有没坏 NV的桥 虚汗了也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