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731充电芯片BST和上管控制级都为19V,求解

楼主(2013-04-05):
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机器,来的时候屏碎 了,换屏在测试,小弟玩了两天后突然出现电池电源同时用就高电流的情况,拆开后看了一眼,量充电电感发现电感不插电池都有19V ,明显不对,直接换了一个芯片故障依旧,又换了一个上管,和一个一头接VIN一头接充电电感的一个MOS管,都故障依旧,于是就开始量电压,表笔一划芯片直接起明火了,于是又换了一个芯片,可好,机器都不加电了,然后细心量了一圈发现ACOK# ACOK 都不正常,然后追查到88731LDO ,发现电压偏低,只有3。5V ,最后发现一个4.7欧姆的电阻烧了,换了能加电,但是充电电感还是19V 。其中发现充电上管G级居然有19V  88731BST也是19V .不应该啊,对于这个芯片不熟,但是BST我的经验告诉我应该正常是5V左右吧,求解,有没有遇到的朋友为我解答一下,谢过了

网友:
芯片的问题多些

网友:
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贴,顶

网友A:
是不是升压电容的问题

网友B:
FB.还有电压输出检测正常vout吗

网友:
两个19V怎么可能在一条线上
你打开图纸仔细看下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中间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升压电容的问题

PC13是升压电容么?我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FB.还有电压输出检测正常vout吗

检测信号死哪个?用万用表可以测量么?FB反馈我量了,是19V

网友C:
帮楼主顶一个  不过我没看懂楼主说的事什么意思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楼主顶一个  不过我没看懂楼主说的事什么意思 呵呵

呵呵,说实话是我阐述的不明白,我也不确定这是不是正常其实

网友:
pc13是,换了没好了说下

网友D:
是电池放电到公共点的mos管可能有问题,你先把他拆了,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电池放电到公共点的mos管可能有问题,你先把他拆了,换一个

我首先就考虑到它了,可是拔了也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