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暗屏维修实录(非通病)

楼主(2013-04-05):
今天客户又拿来个SL400 说不显示!找别人修过了 别人说屏坏了 要价700 他没干 又拿我这里!
我通电才发现 我勒个去 哪是屏坏了 分明是暗屏嘛   难道是通病!不管了 先拆了再说  拆掉才发现这是个LCD的屏
经过我的测试发现 灯管可以点亮   但是它自己的高压条 上面的电压都正常 公共点转换的主供电有  开启电压3V也有 亮度调节也有 ! 然后我就直接点吧 剪刀咔嚓剪掉借口部分 飞4个线到通用高压条  搞定 还没有白屏的问题!!!唯一的瑕疵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亮度不能调节 我确定我的线没飞错 不过他本来就是最大亮度 也就不管了!!!
为啥我就遇不到个通病的叫我秒杀下呢

网友:
楼主就是高压坏了。是不是。

网友(点评):
- -!基本可以这么说 你太直接了

网友:
改高压了哦。。。

网友:
我一般不剪掉原来的线,只是把接口拆下来,在接口上飞线。这样下次 别人要换原装高压,还是 简单点!

网友:
sl400的暗屏通病不是高压,是主板屏线接口那里的保险跟电容

网友:
SL400 不是尾巴屏吗 楼主怎么改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