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710p无线如何打开

楼主(2013-04-05):
hp 2710p无线如何打开 现在能找到网卡 按开关能打开蓝呀 找不到无线网络
无线网
无线网络

网友:
有谁遇到过

网友:
无线和蓝牙有切换键吗 能不能是无线模块坏了

网友:
HP这玩意还真不好说,上次我也遇到过一台,无线一直是红灯,有时候拆开就好了,最后还是让客户买了一个USB无线的设备

网友:
上官网、下载一个无线管理软件=OK。这是G系统造成 。

网友:
把线,跟卡重新拔插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