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SE主板自动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3-04-05):
P4SE主板映泰的自动开机 CPU 内存都检过断电 没就是几秒后断电 I/O换了还是一样和I/O没有关系了 经仔细检查开机键电压在0.5V左右 通往一个电阻 电阻另一段电压3.3V
怀着试试看的态度把这个电阻换后 OK(注:向这样自动开机的不是I/O坏就是南桥了)

网友:
我碰到一个更郁闷的一个板子自动开机,我把IO和南桥都下了,ATX14脚也没短路,他还自动开机 啊。要是他能跑码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不多见吧!

网友(2013-07-31):
ATX14脚对地电阻多大以下会自动开机?

网友:
来学习学习。看看大婶们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