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接上电源自动开机,无法关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3-04-05):
分析下:电脑开机条件是电源14脚连接的三极管导通,将电源14拉成低电平。自动开机说明14脚连接的三极管在开机前就已经导通了。而三极管的B级在触发前导通的情况可能是三极管内部短路,如果三极管内部短路,将14脚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所以一直保持工作状态,无法关机,。碰到这个现象大多是这个三极管损坏,(当然不排除其他可能)找同沟道的代换即可

网友:
能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
那你就找呗!光说这些理论有什么用???

网友:
还有14脚没连三极管的你咋办啊,没图没真相啊,找到坏的东西才是真理

网友:
求图验证啊

网友:
学习了。换三极管 另外想问问拉成低电平怎么操作,我不会

网友(2013-07-24):
这个东东看起来行吧,也赞一个吧

网友(2013-09-12):
默默的路过
求实物……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容短路故障

网友:
我就有这样的一块板。只是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