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 跑d5就断电

楼主(2013-04-05):
客户拿来一片ASUSm2n68 自动上电,不跑马,凭经验换掉IO还是自动上电不跑马,量绿线到IO没有断线,又换了个还是一样,四秒可以关机。不管了,量了全板供电复位正常就叫同事加焊桥跑马了正常了。但是每次都是自动上电,四秒能关机无语了。过了五分钟跑D5掉电,又去加焊了桥还是这样。问了某大神,他问我排针电压正常吗,我一量只有0.75v这时才恍然大悟,触发开关经过一个822的排阻,华硕就是喜欢坏822的排阻,这排阻挺小的只能从笔记本上找了个104的排阻,触发开关电压上升5v,通电不自动上电了一次性跑马……

网友:
感觉电阻坏的机率太小了,很少有这么好修的

网友:
822的排阻和104的排阻 差10多倍  可以用103排阻

网友:
ASUS15秒关机很多也是排阻惹的祸

网友:
单桥的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块也是华硕的主板,也是822排抯坏了。

网友:
我发现ASUS就喜欢用哪些容易坏的电阻,一般都提示USB或什么东东不正常,几秒后自动断电了

网友:
  呵呵 只能说华硕的通病。一般不出问题 出问题都是小的复杂问题  哈哈

网友:
下次我也记住先测测开机排针的电压

网友(2013-05-18):
我也修过一样问题的板,找882换上去就好拉

网友:
换同样的822不行吗,为什么要用104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