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61自动重启

楼主(2013-04-05):
安装了电池,关机后自动重启,不装电池就不会自动重启,这是为什么。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这没见过   但我想应该是先从软件开始    再来硬

网友:
解决了。。。谢谢回复

网友:
bios电池没电?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不是CMOS,我也以为是,换了,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