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三星S330 22寸LED液晶显示器的屏坏了吗

楼主(2013-04-05):
这台S330 22寸LED液晶显示器一周前拿到我这里来,客户说右下角有时发暗,我将其连接到我的电脑上一切正常,今天客户再次把显示器拿来,说这次右下角发暗已经三天了。一直这样。我试机也是这样,找售后,售后说屏坏了,要是修就得换屏……还说是进水造成的,修不了。只能换屏。

网友:
这个症状我碰见过,基本可以断定是屏坏了。你用力按下屏看他有啥反映

网友:
换屏还不如买新的了

网友:
直接买新的了

网友:
这问题我修过。。。。是LED高压排线有一根不通。断线了 。原因是里面的LED供电是几组的。OK,

我看也是这原因,应该不是屏坏

网友:
售后真坑爹   不过买的时候不是这样的话  估计是人为的..

网友:
是燈條故障..

网友:
估计是里面的LED灯坏了吧   像你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是那个地方的LED灯没有亮,要修比换灯管难度大多了

网友:
有可能是有一组LED的线断了 或者坏了一个也会照成这样的

网友:
楼主别这么着急下结论,建议您还是将屏拆下来看看吧,上电看,你会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这肯定不是屏问题 是灯的问题

网友:
LED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LCD一般都是背光或者高压有问题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看来LED的大家还是分析的不够彻底啊~~~~~~~~~~~~~

网友:
看图片好像是有LED背光不亮了

网友:
我觉得也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LED灯条问题,屏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这是LED的你把屏拆开液晶偏光片 玻璃 背光 可能是里面的水还没有干 我修过LCD的这种进水问题是里面的水印把它擦干就行了

网友:
灯条的可能性大,更换要费些事

网友:
我也觉得是LED灯的问题、建议拆开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