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店的5。0V版,u盘制作工具制作U盘启动盘。

楼主(2013-04-05):
     我用电脑店的5。0v版制作的u盘启动盘,我用的威刚U盘,8GB,曾经在使用中,不能进入PE,结果是启动盘里的文件损坏。而且遇到两次损坏,重新制作,又能进入PE了。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啊?
    启动盘的启动文件是隐藏的呀,我曾经格都没有格掉,格了同样能进入PE。是不是U盘存在质量问题或是其它问题破坏了启动文件后,不能进入PE?

网友:
应该是U盘的质量问题

网友:
换个优盘试试吗

网友:
优盘问题

网友:
我没有换U盘,又重新制作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想不通的就是,曾专门试验过,制作好后,启动盘的启动资料是隐藏的。试验能正常进入PE,而且能正常安装系统的情况下,就把启动U盘格式化,同样的能够进入PE。只是文件全部格掉了,看来启动盘的启动资料是没有格式化掉的。在正常使用中还把启动文件损坏了,是不是有点想不通啊?

网友:
热拔插会损毁引导的额,就像硬盘系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