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8R190板子上AAZ0QE片子的资料

楼主(2013-04-05):
求创维8R190板子上AAZ0QE片子的资料或者代换,8脚的DCDC电源
和MP1484很接近,但是外围更少

网友:
图就是这样的,外围很少

网友:
MP1484的规格书,分卷压的

378 Bytes,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经过查询猜测可能是SY8082,请同行帮助鉴定,淘宝的AAZ0QE要20

网友:
基准是0.6的输出是3.3V
矽力杰Silergy 2012选型指南 可以参考,doc88的文档

网友:
找到原理图了,供同行参考

AAZ0QE就是SY8082

网友:
替代片子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