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决。三星液晶显示器E1920NW电源芯片ICE2QR0665替换

楼主(2013-04-05):
三星显示器,E1920NW 电源板电源芯片ICE2QR0665用什么替换。被雷击,芯片烧坏,没有相同的芯片坏

网友:
这是ICE2QR0665的电路图

网友:
...高手呢?没有啊?

网友:
确实不好整    在淘宝上多买些液晶显示器的电源供电芯片   或准备些液晶电源板  反正很便宜   比维修起来 成本低

网友:
是8个脚的那种吧,我买了的,呵呵就是ICE开头的,都是那个被炸毁了

网友:
这个还是买原芯片 型号换。比较新款的三星机型多用这个。多买几个,

网友:
用基地的电源模块改吧。 要不就是用DM0565R改。

网友:
买了一块一样的板子,好了,郁闷呢!。被雷击的,后面还有一些线路坏的,不修了。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