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N68T-M LE V2 无CPU 供电

楼主(2013-04-05):
不装 CPU 或 假负载   CPU 供电能有,1.2 V    各路供电  1.5  成了 1.9   有 1.2  2.5  还有复位

装假负载,或者CPU    CPU 供电没有了 0.5V   1.2 不出了   有2.5  1.5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肯定有问题

网友:
华硕的板现在越来越差,出了问题都非常难修

网友:
而且修华硕主板还得有点位图,上面很多元件没有标示

网友:
这板的CPU的EN信号是由桥给的,注意这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