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70奇怪故障

楼主(2013-04-05):
三星R70 15.4的LCD屏,本子原来是好的。客户在家拆完装上就暗屏了,我接手后发现高压板的保险无穷大,我换了但是灯管供电无输出。我就改了一个通用高压板(用的他高压板的电源脚,开启脚,地脚)19V 3.3V 。然后开机白屏1秒,就那么一秒就过去然后正常LOGO走滚动条要进桌面的时候白屏1秒然后进桌面。一切正常。关机时候还是白屏1-2秒。然后黑屏正常。我换了别的屏也是这种问题。后来检查屏线借口和高压接口有弯针的但是没断直过来后涛声依旧。没思路了,答应给客户订个原装高压试试,各位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呢。开启3.3绝对不会错的。供电和地也肯定没问题。能不能是显卡问题呢。但是为什么在系统下一切正常呢。就开机关机白屏呢?

网友:
控制对了的话,就换原装高压条

网友:
是啊。我订货了。寻思回来试试。看看是不是代用的高压条不适合这款三星呢?

网友:
是你的控制信号有问题。

网友:
三星的屏比较特殊

网友:
开启信号不同步。不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