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51111T笔记本开机正常屏幕不亮

楼主(2013-04-05):
索尼51111T笔记本开机正常屏幕不亮,拿手电照可以看到显示。屏里面的灯管是一排贴片LED小灯。高压条与屏是连一块,贴片小灯也是在这高压条上。大家看一下这种情况是高压条坏还是 贴片小灯有损坏。

网友:
按照屏暗的维修方法可以呀!

网友:
暗屏啊,看看是灯管还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还是直接换屏吧,不要麻烦了.也可以买个通用LED驱动板试一下,不过要点动手能力哦.我看你够呛.

网友:
换屏最直接哦

网友:
你都能看到一排lED小灯~~~这个估计是LCD改LED的吧没事的啊~~~你也再改革呗

网友A:
LED屏不带下面的升压板,如果是升压板问题,换屏没用,故障照旧,如果主的背光开启,背光电压没送到,换屏和升压板也没有用。

网友:
你用外接电源试试,  把电压调到24V-26V,    看看LED灯亮不!

网友:
查了排线有3.3V与2.4V的供电。应该是供电不足。

网友:
这个是否有背光开启信号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屏不带下面的升压板,如果是升压板问题,换屏没用,故障照旧,如果主的背光开启,背光电压没送到,换屏 ...

屏和高压板都是连在一起的。分两组供电,一组是屏供电,另一组是贴片排灯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