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 如何破解BIOS密码

楼主(2013-04-05):
求 Dell M4010 如何破解BIOS密码

刷BIOS无效

网友:
换板最好。可以解决

网友:
有的不是放在BIOS里应该还有个密码芯片

网友:
找料板换麻片

网友:
找找看看有没有密码芯片

网友:
这机应该有两个BIOS吧,看看是不是刷错了,,,我那东芝有密码就是刷好了

网友:
有可能还有密码芯片啊

网友:
M4010没有码片,换BIOS就可以解决问题的,看看是不是没找对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