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索尼PCG-492P笔记本开机屏幕很小

楼主(2013-04-05):
新手求助索尼PCG-492P笔记本第一开机屏幕很小    开机后有一切正常  ,请问老师们要怎么设定

网友:
把屏设成LCD格式试试

网友:
用百度 搜搜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BIOs 设置问题吧 ?

网友:
在BIOS里面设置的
以前碰到过,就那几个项,多调调!

网友:
bios里设置下就ok了

网友:
谢谢大家 设成LCD格式好了

网友:
DELL的机器也有这样的问题,需要BIOS设置

网友:
我以前也看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人家说高分屏是这样的吧~~~不知道~~~解决了吗~~分享一下咯

网友:
碰到过,因为进系统没问题所以就没当回事,原来这还真是个问题呢,这下以后就会了。

网友:
LZ能不能分享下在BIOS里面咋设置的啊?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听说哦,哈哈,我太孤陋寡闻了!

网友:
等待楼主的答案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我也想知道怎么子在BIOS里面设置的

网友:
BIOS里面有个全屏的设置项.小画面只是进BIOS或者安全模式及启动前未进系统前是这样

网友:
上次碰到个老式的联想机显示也是这样

网友:
这个好不能设置吧,高分屏都是这样,进完系统有了驱动就全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 不过不用管它 回头进系统就好了 我也一直都认为 就是这样的 呵呵 还是楼主心细

网友:
是不是高分屏的原因?

网友:
BIOS 里面设置 比如开机LOGO声音, 也是可以设置 .SONY 的

网友:
来自: 辽宁鞍山
奥 原来是这样 以前碰见过没在意 嘿嘿 学习 了

网友:
以前遇到是其他牌子的~是驱动不对~

网友:
BIOS里面具体是哪个项目设置的?

网友:
长了见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