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M 集成显卡进系统二分钟掉电,已解决!!!!!

楼主(2013-04-05):
前几天在论坛求助,F41M进系统二分钟掉电,今天已解决,不良元件 为CPU下面的热敏电阻,PH1损坏,具体大家可以看线路图,以后遇到这个现象要注意额,没分了大家给点分额!

网友:
赚到钱了就好。恭喜。。。。多发发经验给我们这些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这个修了三天才修出来,加点分呀,没分了呀

 有问题是CPU温度用软件测正常吗?

网友B:
这个挺有难度的 说说你是怎么搞定的 让我们学习下 光说个什么配件坏了大家记不住 把找出问题的心得讲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挺有难度的 说说你是怎么搞定的 让我们学习下 光说个什么配件坏了大家记不住 把找出问题的心得讲一下吧

给点分呀,这个修了好久才修好的

网友C:
既然楼主不想说,也就算了!楼主也尽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楼主不想说,也就算了!楼主也尽力了

  等会,现在忙

网友:
就是 楼主说下嘛 你怎么判断出来的

网友:
说的具体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