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0E雷击,跑87.。。。

楼主(2013-04-05):
这几天下暴雨,雷击的电脑明显多了
早上接了太X100E雷击的机子,客户描述说被雷击,不开机。。。
去电池,上电源。。。靠大短路啊,电流1A多。
留下,拆机,发现网卡,网桥都有烧黑的元件,网卡肯定废了,拆了网卡,测了下板上网卡的各供电脚,没有短路 了

上电能触发,装上内存。。。
按开关,电流在0.8--1之间跳变,
上诊断卡,跑87.,,,这是什么东东啊,站内查了下这款机器跑87,没类似的,都是说把2桥换了。。。
既然已经开始跑码了,应该CPU寻址了,而没过内存???用假负载测了内存到CPU,座子都没虚焊的,也换了U,只能动桥了 。。
AMD的桥,难道雷把南桥劈了??感觉能触发,能跑码,南桥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而且AMD的北桥易坏些,直接把北桥拆了,料板上拆了个植株换上?、上电还是跑87??什么情况??难道是料板上的北桥是坏的,再拆了个换上,祈祷中。。加电,竟然亮了,真是意外啊!终于松了口气
找个个新网卡换上,开机进系统,网卡没识别到,查条件都满足了,于是把网桥换了,情况还是一样,你妹啊!还让人活不,一个上午都没搞定!去嘘嘘了下,想了下难道是遇见黑芯片了,草!!!!!!!在料板堆里找了一遍,终于找到个一样的,拆下来换上。。。。开机。。。弹出寻找硬件驱动。。。终于爽了!按上驱动,接上网线。。。终于搞定!这鸟机子搞的火大!而且机子像从厨房里拿出来的一样。。。看着都恶心!他还说经常放床上用。。。没照相,怕大家看见吃不下饭!

X100e_FL3_1022_C_2350_DAFL 3BMB8E0.pdf

网友:
楼主很有毅力呀,,换了北桥同样故障什么冲动让你再换一次呢

网友:
AMD的桥,网卡是挂在它下面。

网友(点评):
是的,这板的网卡是走北桥的PCI_E的

网友:
被坑 打不开

网友:
换一个芯片后现象一样楼主还会想到再换一个芯片,而且换的两个芯片都是这样,呵呵,不知道说楼主运气好呢还是不好呢?反正像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