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创屏维修

楼主(2013-04-05):
     做液晶显示器维修的朋友  ,或多或少都遇到过几例群创的屏 。故障现象,上三分之一反白 。图像响应时间慢 下面图像正常。这种情况是屏的Y轴COG 不良引起的。有工具(热压机)的朋友可以自己拆下Y1  IC  清洗干净IC和液晶屏玻璃  。贴ACF导电胶  , 对位正确后再热压IC 。热压后IC不走位。基本上解决问题.
     修竖亮线  一般看竖线对到那个TAB的IC   就是那个TAB 上的 ic坏了 。拆下换一个新的TAB   方法和装COG IC基本一样 。TAB要 对玻璃和 PCB两边的位  热压后 两边都没走位 。就可以通电试机

网友:
这个热压还真没搞过,一般屏上的板坏了,我就告诉客户么得修了

网友:
直接让客户换新机了

网友:
楼主这个厉害啊,够专业

网友:
够专业,值的学习

网友:
艹 ,热压机有几个维修店用得着啊,不是废话吗?都知道群创的屏就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