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 没复位维修

楼主(2013-04-05):
今天接一块华硕M2N38-AM SEZ 主板,能通电,但是没复位
测,CPU 电压1.0V 内存 2.1  总线 无电压。
,于是顺着总线供电,查找。发现总线供电是内存供电供给。但是,内存有电压2.1V,而总线那个MOS管控制极也有12V。于是,把总线供电MOS管拆去,再上电,D极有电压1.2V.看来这管子坏了电压转换不出来,于是换那MOS管。换上后,开机,OK!
但是,客户来取时,在开机给客户看时,又不行了,还是原故障。
经过多次测,现在是有时有复位,有时没!而当有复位时,内存供电是1.9V 无复位时,2.1V。
断定内存供电有问题,换内存供电管理IC ,在开机,OK。
多次试机都行。但是第二天,再测,又是原样!
在本站查看各位大侠的帖子,查到一位朋友说,内存供,待机是,2.1V 上电后还是2.1V,他说是,内存槽处接5BSB的小MOS管,漏电造成,换后OK。于是,我也测一下我的板子,发现还真是,待机内存是2.1V,上电后还是2.1V 和他一样!
那就换那个小MOS管,换后,上电 OK。这时我在测,待机,内存还是2.1V 只是上电后,内存供电由2.1跳回1.9V,看来,这个板待机内存2.1V应是正常的。但心问题还是没有找到!反复上电测试,都是OK!但是,等一个小时后,再测又不行了……
心想,即然待机内存2.1V 而开机跳回1.9V 就正常 ,不正常时,是开机后跳不回去!那就把那个小MOS管取掉,待机不让它出2.1V,反正内存待机电压也没有用。结果是,取掉后,一切,OK!反复测,两天都没有问题。
我想不明白,华硕为什么要装那个小MOS管!难道是为了保护?但是,内存电压2.1V时并没有把整机关掉!不解!那个小管子就是一脚联5VSB,另一脚联5V的小管子!没相机,没有照 图片!

网友:
还是找电路图,看看起什么作用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