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5VSB偏高导致烧主板,哪部分最先烧坏?

楼主(2013-04-05):
问:
查一台主机烧了主板,原因是电源+5VSB太高所致,测量+5VSB达到14.5V。主板是华硕P5KPL-AM SE.现在故障是触发后风扇转一下,根据现象不是短路保护,因为可以再次触发,每次触发都是风扇动两三秒的样子就停。测量+3VSB(经AP1085)阻值正常。不知从何下手维修,求助高手

网友:
华硕保护做得很好的,建议楼主放下电再试试!

网友:
查下待机了。。

网友:
烧IO及3VSB的转换电路

网友:
5vsb电压高导致,还是查此电压给哪些电路供电,排查有无其他烧坏的地方

网友:
查5vsb 周边电路  我修过华擎的  也是 5vsb过高     与5VSB连接的三极管 短路   与 三极管连接的两个 固态电容短路保护  换掉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