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各电压正常,就是不开机,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3-04-05):
一飞利浦170S8 客户拿来时故障是不开机,指示灯不亮,谈好价格留下显示器

拆开后单独测电源板各电压正常,后来发现接上驱动板后电压会跳变,更换两个50V/47uf电容后电压恢复正常,测按键电压也正常,但是还是不开机,指示灯也不会亮,各位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给点思路,我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只是没编程器刷不了程序

补充内容 (2013-4-9 12:02):
更换驱动板和按键后正常

网友:
就是驱动板问题,你没有编程器试刷一下就没办法了,用通用驱动板更换,再飞个ON/OFF线过去呗

网友:
换驱动板吧,代用的才20块钱

网友:
同意楼上
,,,,,

网友:
代用的要改按键,挺麻烦的,而且容易坏吧,跟客户谈谈叫他加钱换

网友:
跟我遇到的一样,我初学,更不知所措

网友A:
修显示器离不开编程器啊,专业修的话还是弄个吧

网友:
驱动问题很大

网友:
驱动板问题,换个吧

网友B:
把光耦換掉試下 有可能是 反饋電路 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光耦換掉試下 有可能是 反饋電路 的問題

换过了 一样 应该就是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显示器离不开编程器啊,专业修的话还是弄个吧

有没好用的推荐个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换一个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