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93W显示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3-04-05):
显示器开机时亮几秒钟后就黑屏了。断开高压负载,检查了电源板的低压5V和14V都是正常的。用示波器检查振荡控制芯片TL494的输出端,开机的时候会出现几秒钟振荡信号断掉后又出现几秒振荡信号,再后来就没有振荡信号了。
检查了TL494的CT,RT信号正常,ON/OFF信号在DTC也是正常变化,12v的VCC也一直有。从开机讷讷狗狗起振,说明振荡三极管应该是正常工作了,也不好怀疑TL494,也没有条件更换。请坛里的大侠们帮助分析下原因。多谢!

网友:
找两个从报废的显示器上拆下的好灯管插上试下。。。。如果一直可以亮就是高压部分的问题。。。要是还是亮几秒就是原机的灯管坏了。。

网友:
你的下高压包看看怎么样
你说的情况可能是高压问题

网友:
你测灯管了没有

网友:
你只是断开高压负载了 没有断开高压电路试试看看是否还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黑屏时指示灯是不是亮的?

网友:
觉得你那机子高压问题 好好检测高压板

网友:
高压   要不就灯光

网友:
先加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支持高压和灯管!

网友:
高压问题  试一下

网友:
测试灯管没问题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

网友:
去保护看下OK不

网友:
多谢各位的支持,昨晚上看了论坛里很多有关这个型号的显示器故障分析。今天用另外一块电源板接到该显示器上,还是同样的现象,于是怀疑是控制板的问题了。再将该电源板换到别的显示器上,结果显示器正常。说明是控制板的问题了,只好再慢慢查找控制板的故障了。

网友:
各位大侠,又折腾一天显示器的问题,用别的灯管代替,故障排除了。拆开检查灯管,发现一支灯管烧黑断掉了。手头没有19寸的灯管,可不可以用18寸的灯管代替,显示效果会不会一边是黑的呀?

网友:
装好一点,基本看不出的。。。

网友:
找到2跟19寸普通屏的灯管,但是这个19寸的屏用的是2跟灯管,只好连高压板一起换过来,经过灯管改线后安装上,直接点亮了。只是这个灯管要短一点,结果屏幕的左边稍微暗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