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400的是不是随便刷一个SPD都可以用啊?

楼主(2013-04-06):
DDR400的是不是随便刷一个SPD都可以用啊?我找不到合适的SPD,随便刷一下行不行?

网友:
这个不行的吧!!牌子不一样的可以,但是得着同样的频率的吧!!!

网友:
我就是随意刷的,把spd坏的400的刷成333的也可以用,过一阵找到SPD了重新刷回400了,照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