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困惑的联想F41MB+短路

楼主(2013-04-06):
    今天修了一台进水的联想F41M,板号:LA3571P。不触发,待机为0.028,拆机目测进水的主要部位在LM393比较器的这块,没有3V5V产生。
    测量MAX8734A的20脚,只有9点几伏。4脚MAINPWON也只有0.25V,明显异常,VL正常输出5V。本想直接换个8734A试试,但一想LM393附近进水,MAINPWON也是由PU1 LM393的7脚发出的,就先查了查LM393的工作条件,发现PU1的5脚电压明显偏低,只有2V左右。与之相连的电阻R18、R25、PQ5等均正常,ACIN、PACIN也正常输出了。分析仁宝的点火回路,R18与B+相连的那头电压只有9V左右,肯定是B+有短路啊,开始查。测了一下VS,有17V左右,也有点偏低,VS之后的PQ1输入、输出端都是9V左右,B+的对地阻值也有将近500.此时头有点大,想着B+去了那么多地方,到底是哪块短路了啊,而且这种对地阻值也是烧不出来的。
    左想右想,不知该从哪查了,算了,就先从8734A这入手吧,但心里总觉得VL5V有,REF2V也有,芯片也不发烫,8734A坏的可能性不大啊。不大归不大,还是换一个吧,料板上有,三下五除二搞了上去,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待机恢复到0.007了,PU1的5脚有了9V左右的一个电压,7脚正常输出了一个4.2V左右的高电平——还真是8734A的问题啊!我勒个去,这么简单,让人兜了一个大圈子!
    难道是8734A内部微短造成B+不正常了?可是VL5V都输出了啊,还有REF也正常,真是不解了,求解惑!

网友:
有3 5V也是不常考虑芯片本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