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也是M2N68的板子,看来问题多多。

楼主(2013-04-06):
我也有一块这板子,问题与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5102-1-1.html类似,上4400+的U在D5关机,上4000+的U可进入系统正常使用,但进不了PE,提示“ERROE 25”(详细错误记不清,等上班补上),U盘启动下的工具都不能使用,上L1600或1200的U可进PE,可正常使用,也可以正常安装系统,不知道问题在哪?

补充内容 (2013-4-9 13:37):
楼下补充图片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BIOS的问题,先刷一下最新的BIOS试试!!

网友A:
可否告诉我 m2n68-am rev。2.00g 的CPU电源管理芯片型号?你的板是这个型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告诉我 m2n68-am rev。2.00g 的CPU电源管理芯片型号?你的板是这个型号的吗?

不好意思,刚看到你的回复,明天去看下再回复你,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否告诉我 m2n68-am rev。2.00g 的CPU电源管理芯片型号?你的板是这个型号的吗?

M2N68 RAV.2.01G
电源管理芯片型号:AJ-AH    K1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2N68 RAV.2.01G
电源管理芯片型号:AJ-AH    K1E

不是哦  已经找到 是RT88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哦  已经找到 是RT8855

主电源管理芯片在CPU架子下看不到,不好意思了。

刚刚拆开看了是RT8855

网友:
error 25:后面报的是硬盘读写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