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板不是都有bios芯片吧,我看了好几个电路图,没找到所谓的程序rom啊

楼主(2013-04-06):
自学,网上搜的资料,说驱动板上的mcu是个单片机,需要有个rom存储程序。加电后读程序配置芯片,然后才能工作,附图是tsum56ahk,独立一个大芯片的板。确实里面有一个25v010的rom用spi总线连到芯片上,而且这个大芯片好多脚的名字带gpio,估计需要程序配置。同时还有3个8脚的24系列rom,一个存储白平衡,另两个分别对应vga和div接口。
由于不太清楚这个rom是给mcu还是给图形处理芯片用,于是找了个2120+2025的图纸,结果看了两遍,就发现一个24系列的8脚芯片连到2120上,对比前一个图,这个rom也应该是白平衡吧。继续找,在能找到的几个双芯片的图里,都没有发现类似tsum56中的程序芯片。

我就纳闷了,资料里说的单片机需要程序配置,不是所有驱动板必须的?

网友:
主控芯片 旁边8个脚像mos管的那个就是 貌似都有

网友:
是我错了,刚才看2120的pdf,发现引脚确实也都是需要配置的

网友:
有的芯片自己内部带ROM,所以都集成在一起了,所谓的驱动板不是所有的芯片<MCU>上都能看到BIOS的,

网友:
谢谢您的提醒,很有道理,就好像笔记本里有的ec也是内置chenxuyiyang ,是我太死板了。
不过如果这样的mcu,该如何刷程序呢?

网友:
又分开的,有集成的。

网友:
刷驱动板的程序,最好还是用带vga口的编程器吧,不用把芯片摘下来。vga口连接的是图像处理芯片,他是怎么把mcu重新配置的呢?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