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掉电I3独显的

楼主(2013-04-06):
手上这台HP CQ42 I3独显,触发掉电,有时电0.01~0.56就掉电,有时0.01~1.23~1.35就马上掉电,测各个电感都有供电,PG也有了,时钟复位也有了,EC 和SB BIOS也刷了,HM55桥也加焊了,还是掉电,希望各位能够给点方案。

网友:
hm55坏了。换掉吧

网友:
HM55换新的试下,CPU尝试的换个试试,i3的U有些会出问题的。

网友:
CQ系列 我最头痛的机器 呵呵

网友:
头痛的问题,顶一个

网友:
我记的好像是保护电路的问题 看过 一篇这样的帖子

网友:
你好 显卡加焊过么?

网友:
掉电有掉电的思路不是这样乱修的。

网友:
这问题 不好修啊

网友: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期待结果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7314-1-1.html

补充内容 (2014-6-14 13:07):
哥哥这个是4月份的了啊?你还扣我的分。。。。。。。。好伤人

没办法 有人举报 下次别灌水了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主板引起掉电的问题和头痛啊  能把人修疯了

网友:
测试下网卡,声卡,USB有没有短路,还有就是各二级电压供电足不足,散热铁片打好,,多测试,总会发现问题

网友:
按15楼的方法修把。

网友(2014-11-17):
做好散热,温控可以查下,剩下是不是有地方虚焊或者腐蚀,共个PG相与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