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怪问题

楼主(2013-04-06):
我这个B460 进水后修好了,但是现在开机后白屏10秒左右,才能出来LOg,下来就LOG过去后又回出现白屏10秒左右。进入系统后,关机就回死机,怎么搞都搞不好,刷了BIOS。安全模式进去关机也死机,装系统也不行,求求大神们帮帮小弟,

网友:
仔细检查有没氧化吧

网友:
重点查进水部分,没氧化的话把主板烘烤一下。

网友:
估计还是 进水的地方有问题 不会是BIOS

网友:
显卡周边有没进水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一个DELL D610进水的,一电阻腐蚀,换了,可以亮机, 开机后很慢,装系统半小时装不完,南桥,集成北桥都加焊了没用,最后换主板解决!

网友:
屏线或者显卡进水了么。重点打一下,屏线阻值。有没有红绿蓝数据时钟阻值低或者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