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7L01HM/8M19 出现黑屏声音正常故障 申请转正

楼主(2013-04-06):
一台37L01HM/8M19机芯,使用夏普液晶屏。出现黑屏声音正常故障。依照常规判断,测量24V正常,测量背光控制为高电位,认为背光板可能出现故障,更换背光板后,当时图像正常。但交付用户使用,第二天用户来电,故障依旧,拉回后观察,背光又能亮,但四五十分钟后背光又会熄灭,连续的开关几次有时背光又亮,怀疑电源板可能不良,继续更换电源板,故障依旧。最后想是否是高压电路存在不明显打火或者接触不良现象引起的背光板保护,拆开液晶屏,发现有一根灯管的连线已经严重的变色,取开固定胶套,发现是灯管引线氧化,至此才找到原因,是因为灯管接触不良造成此列故障,去除氧化物重新接线故障排除。

网友(点评):
要求图文并茂

网友:
如果机子在有无故障的时候电源电压都稳定就证明电源正常

网友:
楼主,申请转正需要有图片跟维修实例相结合的,赶紧补一下图片吧!

网友:
应该把测量点截图,随文章附上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