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0 AMD 芯片组 独显主板 BIOS 备份 OK

楼主(2013-04-06):
联想 E40 AMD 芯片组 独显主板 BIOS  备份 OK
点亮进系统正常的机器,拆主板 用编程器读出来的

联想 E40 AMD CPU 芯片组 独显 主板 BIOS 原机备份

网友A:
确定能用吗  刚下了  刷了 进不了BIOS  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能用吗  刚下了  刷了 进不了BIOS  奇怪

100%的能用,我还用这个程序刷到另一台E40 AMD 独显的笔记本上,一次点亮进系统正常

网友:
循环掉电刷BIOS能解决么。。不插内存不掉电  插内存就到显卡了电流应该是  就掉电

网友:
太贵了吧,需要也没办法

网友(2014-07-21):
可以用不
  哥们

网友:
我换显卡 好了  但是过了一会儿 又掉电   想下载 个BIOS但是分不够

网友:
分还不够  在来一下  呵呵

网友:
现在维修不好做了 是吧 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