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版PC3000接希捷指令线不认家族

楼主(2013-04-06):
在网上买了个盗版PC3000 845,修WD的没问题。
修希捷的接USB-COM指令线,硬盘不通电的时候,TXD熄,RXD和5V灯亮。一通电,PC3000下面的状态灯没有任何反应。不像罗工视频里还有报错闪动下,〈当然这个报错是因为没接数据线,所以没关系〉
RXD不闪直接熄掉。PC3000强行进入希捷,认不到家族。换了无数个盘。换了另外的指令线都不行。麻烦高手指点一下,不要说插反了之类的。照着罗工课件里面的图插的。

网友:
哪位兄弟或者高手出来指导下?

网友:
指令线插反了,要就你的3000有问题

网友:
用超级终瑞测试

网友:
如正常先不管家族,直接进,看看指令能不能用,如能用,手动添加型号,断电通电应该就能认了,我也新人,同样的问题,求助无门,自己硑究了两天成功解决,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