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温度超高

楼主(2013-04-06):
        很垃圾的一个pci-e的一个显卡 都准备丢掉的,故障是温度超高,一开机就70多度 看电视直接关机。修好估计才卖100.今天闲来无事练习植株呵呵刚刚买的bgaxxxxxx的 zx-d2 就拿这张垃圾显卡练手植株。把主芯片取下来,重新植株上bga台 焊接 上机我的神居然能开机我以为不能开机 因为掉了5个点 奇迹吧  在看鲁大师才50度 温度压力测试一直保持68度 连续烧了2天没问题。呵呵温度修复了,但不知原理 还望大神指导

网友:
原来70度  现在68度  有很大差别?

网友:
掉的5个点是空脚,无关紧要。原来的问题可能是某部分电源供电接点脱焊,造成其他接点电流过大,引起高温。也可能是芯片某个温控脚脱焊引起。

网友:
软件参数仅供参考

网友:
有很大的差别,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

网友:
无心插柳柳成荫

网友:
很不错啊 但是我不理解植株能和散热有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