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主板PCI-E插槽不亮,应该检测哪里?显卡没问题

楼主(2013-04-06):
在本论坛看这么久了,已注册几年了,不过还是新手,客户主板坏了,我给换新的,有问题主板不要放我这里了,就是显卡没问题,已确定是插槽的问题,应该测哪里,是哪个原件的检测点还是?不要嫌我问的没水平,呵呵,新手,希望回答详细些,不要太深奥,给新手点信心。

下面贴几个图,指点下:

网友:
你这个板子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上面的PCIE的通向北桥的藕合电容

网友:
对于我这新手,有修理好的可能吗?显卡插上,屏幕不亮,但是听声音,已启动到桌面。

网友:
第一幅图的CE23是藕合电容吗 ?主板是一个桥。

网友:
建议看看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08602    PS:  同事要注意下PCI-E槽边上16对耦合电容到北桥的阻值 要一致

网友:
插槽洗下 。换个显卡试试看是不 是不兼容。要是有阻值卡 打下阻值看看 看是不是桥问题

网友:
我只有基础的东西,万能表,电烙铁之类的东西,不是显卡兼容的问题,刚看了PCI-E引脚定义,比如量A13 A14脚,如何量,是量他们的直流电压,用万能表笔一头放A13或A14,另一头如何放?就是说量供电或者时钟信号脚表笔如何放?很弱智的问题,希望高手不要嫌弃

网友:
单桥空焊的比较多,重新加焊单桥就好了!

网友:
我建议楼主先从基础学起吧!!

网友:
你那里应该弄不了的 !能启动的话估计就是桥的问题因为单桥本身就容易坏的!

网友:
桥的故障居多

网友:
这个啊 呵呵真不知道

网友(2014-12-19):
修主板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