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32寸LED背光源的解剖照片

楼主(2013-04-06):
一个32寸LED背光源的解剖照片

网友(点评):
请发维修实例帖,要求图文并茂

网友:
2组,每组输入电压122.4V.每组有40个发光二极管串联,每个压降3.06V
每个二极管只有2只脚接入电路,其它都是空的,用指针表测量,正向电阻12K左右。奇妙的是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二极管会亮!!!!
这个就可以检查判断二极管好坏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万用表?

网友:
图片怎么那么小,感觉跟17吋的显示器差不多大

网友:
用什么表都是一样的,只要是二极管档,测量的方向是对的,二极管是好的都要亮哦

网友:
122V的电压是通过什么板输出来的,电源板现在有这个电压吗

网友:
是升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