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门来指导下这坑爹的G470 无CPU供电啊

楼主(2013-04-06):
量各组电压都正常就一组电压没有出来,PQ911这组无电压,大师们指导一下啊 PQ911是CPU供电芯片的25脚27脚29脚控制的, 只有25脚有4.9V 其余两脚没有电压,CPU供电芯片换了三个还是一样,有碰见过这样的问题吗,指导下啊,

网友:
刷BIOS和换北桥。

网友:
换北桥。查I2C总线有波形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4710-1-1.html给你参考

谢谢饼哥。

网友:
看看 月饼 版主近期发的一个帖子,关于HM65平台CPU无供电的帖子,讲的就是95831的例子。

网友:
帖子地址在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4710-1-1.html

好好看看吧,绝对有帮助的。

呵呵,没有看到后面的版主已经亲自回复了,多此一举了。

网友:
PQ11电压有了,1.1V 现在开机电流0.38直接到1.16 不知还有那里没有正常工作bios还原了一样,换了CPU也是一样

网友:
PROCPWRGD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是很清楚

网友:
头疼 这个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