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路由器宽带IP分配的

楼主(2013-04-06):
自己用的一个无线路由器 型号是TP-LINK的 具体的忘记了 就是那款双天线的 带IP宽带分配功能的 求教怎么设置 还有
路由器

网友:
不是有说明书的么!

网友:
这种去度娘那一搜一大把 自己慢慢看去吧

网友:
路由器限速都限IP段的,比如说给下面这个IP段限速:192.168.0.1~192.168.0.100;上行:xxx,下行:xxx; xxx是设置的宽带值,比如说2M的宽带,上行50 下行150 这里的2M可以看成200K

网友A:
家用的只能分带宽!不能设置连接数!
感觉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