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装上无线网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3-04-06):
HP 4411S的机子,客户送来说是蓝屏,开机测试蓝屏,怀疑系统问题,重装系统后发现无线网卡驱动是感叹号,装上驱动立马蓝屏,后换了个硬盘装上系统,驱动全部打上了,一切正常。。现在只要是装上无线驱动就蓝屏,,这是怎么回事啊??求救啊。。。

网友:
加焊南桥看看......................

网友:
有没有换原装的驱动看看   HP很恶心的

网友:
上次修一个三星R428也是装无线网卡就蓝屏,换了无线网卡和南桥都没有搞定,最后换板了。。。。。郁闷

网友:
先下载原装驱动试试,不行换个网卡试一下,再不行换个南桥试下,再不行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