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3-04-06):
本人小白,没有可调电源,不懂电路。
一个平板电脑不开机,没有任何反应。拆开后量电池电压3.1V,不知道是否正常。没有原配充电器,于是用手机充电器插上去量电压,依然3.1V。我测了电池上和平板电脑主板上的2个测量点,都是3.1V,如图:

接着我把电池上的红黑线焊下来,接上手机充电器,测量电压,发现电压为0,主板上的测试点也为0.  不知道这个能说明什么?

是主板坏了还是电池坏了?

网友:
另外,最后一张图的开关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平板上面没哟这个按钮?
手机电池能否临时用来替代平板电池进行供电?
平板电池的黄色线是用来干什么的?淘宝上的电池为什么都是2根线,没有黄色那根线?

我维修参考了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65577

网友A:
黄色的应该是温度检测
有的平板不接电池接充电器,测试点是没有电的,VBAT是检测不出电压的,P85就这样,
那个开关是复位开关

网友:
电池电压偏低,建议楼主先把电池的电压冲上来,再看开机与否,有的机器电池电压低就会不开机,你插上充电器也没用

网友:
(权威)锂电池电压与剩余容量的关系
电压:4.16-4.22V涓流补充:100%
电压:4.15v  剩余容量:99%
电压:4.14v  剩余容量:97%
电压:4.12v  剩余容量:95%
电压:4.10v  剩余容量:92%
电压:4.08v  剩余容量:90%
电压:4.05v  剩余容量:87%
电压:4.03v  剩余容量:85%
电压:3.97v  剩余容量:80%

电压:3.93v  剩余容量:75%
电压:3.90v  剩余容量:70%
电压:3.87v  剩余容量:65%
电压:3.84v  剩余容量:60%
电压:3.81v  剩余容量:55%
电压:3.79v  剩余容量:50%
电压:3.77v  剩余容量:45%

电压:3.76v  剩余容量:42%
电压:3.76V (持久电压点)
电压:3.76v  剩余容量:40%

电压:3.74v  剩余容量:35%
电压:3.73v  剩余容量:30%
电压:3.72v  剩余容量:25%

电压:3.71v  剩余容量:20%
电压:3.71V (持久电压点)

电压:3.69v  剩余容量:15%
电压:3.66v  剩余容量:12%
电压:3.65v  剩余容量:10%
电压:3.64v  剩余容量:8%
电压:3.63v  剩余容量:5%
电压:3.61v  剩余容量:3%
电压:3.59v  剩余容量:1%
电压:3.58v  剩余容量:关机

一般手机 MP4等设置在此关机。
电池输出电流不足,减小很多。

电压:3.55v  剩余容量:-2%
电压:3.50v  剩余容量:-5%有电压但电流减小
电压:3.42v  剩余容量:-8%
电压:3.3v  剩余容量:-10%影响容量了
电压:3.0v  剩余容量:-12%
电压:2.7v   剩余容量:-13%
电池快要报废了,容量大打折扣!!!

此剩余容量为正比,不是绝对的,
只是最低忍耐点为0,如果小于0,
放电为负数,电池可能完全放光
没电,那样电池就废了。如放到
负数-5%—-8%,基本到了极限了,
放到最低电压:3.2—2.7v,电池再充
电电流很小很慢 影响很大的。

网友:
由于不知道原配的充电器是几安培的,不知道用5V 1A的能不能正常充电?或者用5V 550ma的手机充电器行吗?  我已经用一个3.9V的手机电池接上红黑2根线,依然无法开机。测主板上的VBAT电压也没有。如果通过usb线接到电脑usb口上,测得电压有0.3V的样子。   这个电池拆开后该如何充电呢?直接接正负极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色的应该是温度检测
有的平板不接电池接充电器,测试点是没有电的,VBAT是检测不出电压的,P85就这样,
那个 ...

那个开关主板背面还有一个,是复位。 难道这个也是复位? 标注的英文不一样,我觉得应该不是复位。
谢谢你的电压和容量的关系对照表,非常直观。

网友B:
这个平板的适配器压是多少应该可以在网上找到的吧,看看平板上的标志再在网上搜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平板的适配器压是多少应该可以在网上找到的吧,看看平板上的标志再在网上搜搜看

这个是个山寨平板,背面只有google和一个安卓机器人标志,其它没有任何特征

网友B:
我帮你查了一下5V2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帮你查了一下5V2A

谢谢。 由于没有2a的充电器,于是用1a的充了几个小时后测量电压,依然没变化。  目前只能等待2a的充电器了

网友:
5楼很权威的资料额,很好,收藏备用,谢谢!!

网友:
这个平板后来给其他人修,说是主板坏了,修补了。至此只能放弃,还给客户

网友(2014-01-17):
到底修好了吗 修好说声。

网友(2014-04-04):
平板还没修过呢 好修吗

网友:
你要看是用什么CPU的,各种CPU修方都不一样

网友:
不行拿去 修一下 别小问题扩大话

网友:
}

鑫迅维 -4 严禁灌水

网友:
没有看到结果有点哪个

网友:
平板电池的黄色线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2013-04-06):
来自: 江苏南京 来自 江苏南京
引用 网友A:
黄色的应该是温度检测
有的平板不接电池接充电器,测试点是没有电的,VBAT是检测不出电压的,P85就这样,
那个 ...
那个开关主板背面还有一个,是复位。 难道这个也是复位? 标注的英文不一样,我觉得应该不是复位。
谢谢你的电压和容量的关系对照表,非常直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