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算么 绝对原创 硬件现在偶尔维修不过都是简单维修 来这里学习啦~

楼主(2013-04-06):
关于软件 自动安装脚本和把软件放入系统盘的一点点小经验
1:自动安装脚本(这个和软件系统盘是关联的)
制作自动安装脚本就是为了一键安装和放到系统盘里装完系统自动安装 先说怎么制作脚本吧
我用的是autoit3 大家可以去下载汉化版 网上很多,也有很多教程
我们用到autoit3 两个功能
一个是AU3Record(记录安装并生成代码)
第二个是Aut2Exe.exe(把AutoIt的.au3脚本文件编译成可独立运行的.EXE程序)
其实2345安装合集已经是自动安装了,制作脚本的好处是直接可以执行2345程序并安装,其实只是节省一部操作,但这一步也减少了顾客的反感 再就是可以直接放到系统盘里自动安装,

AU3Record目录是:AutoIt3\SciTe\ScriptWriter 下面的 AU3Record.exe文件

点browse选择软件(或者你想要自动安装的软件)
选择好之后就点击左上角的蓝色三角"Click To Record"的图标,之后就安装你的软件,你的操作都会被记录,这个记录方式是完全模拟的,包括鼠标的移动、点击等等, 安装操作完成后点击click to stop这个图标。

(现在2.7版本2345合集是自动安装,我的步骤就是打开2345合集‘点击安装’然后就点click to stop完成, 剩下的就让软件自动安装吧);
点click to stop完成后,程序会自动把代码写到SciTE里面。

需要注意的是划红线的地方这个地方害我吃了不少苦,
Run('D:\XXX\XX\2345.exe')这个是软件安装的绝对路径,在这里要改成相对路径,否则在移动原安装文件后,会无法使用录制的“自动安装” ,把路径去掉   Run('2345.exe')这样就是相对路径了。。
然后选择“Save As”保存到指定的目录下.au3

下面用到Aut2Exe.exe   将.au3脚本文件编译成.exe可执行程序

选择好您保存的au3脚本文件 再选择您要保存的路径和文件名,最好自定义下图标变成2345的图标 哈哈,

这样把编译好的exe文件 和2345合集(或者你录制的那个软件)放到一个目录下,打开编译好的exe文件就能自动安装2345合集了,

好了 自动安装做好后看看怎么放入系统盘吧,
我这里说的是怎么加到已做好的系统盘里,制作系统盘就不说了(其实我也没做过 嘻嘻),

1安装版本系统(用ultraISO打开编辑iso系统盘)
需要先做的第一点是找到系统盘里的安装合集软件,一般安装版系统安装好后  第一次进入系统都会弹出 自动软件安装合集   弹出的时候用鼠标快速点击下窗口 就不会自动运行了,  在光盘里找到这个软件的位置 。。我这里的一个安装盘是在两个地方 光盘根目录$OEM$/$1/SOFTINST ,I386$OEM$/$1/SOFTINST这两个目录下不知道为什么搞两个一样的文件夹, 其他的安装盘大家自己找找吧,
系统安装的软件都在这里了 大家可以把自己制作的2345合集加到这里,新创建一个2345文件夹把脚本文件和2345合集放到里面, 然后找到目录下一个INI后缀的文件我这里是APPCFG.INI 用记事本打开,这里是调用的软件和脚本 ,把2345 和脚本添加进去,步骤大家琢磨一下哈哈,不详细说了。(个人觉得是先把这个sofinst文件夹解压出来编辑好 测试好再替换)

2ghost系统盘(用ultraISO打开编辑iso系统盘 用GHOSTEXP.EXE编辑gho文件)
这个稍微麻烦点 懂的朋友 可以自己封装一个ghost系统盘 但最好是使用第一次进入系统自动安装这个方法。否则新装用户 这个重量级积分应该就没有了额,还有安全管家也必须是联网安装才有效哦,,,

我的方法是
编辑系统盘里面的gho文件(用GHOSTEXP.EXE编辑gho文件)
删除gho文件里自带的不需要的软件program files 里面(还有桌面的图标 快速启动栏的图标),
找到ghost系统盘里面 首次进入系统启动的那个程序,我称为x程序吧(这个可以在启动里找 或者你装一遍系统,快速细心查找一下 )  用自动安装程序(这个程序可以直接用上面安装版里面那个SOFTINST 但多余的程序需要删除 或者你也可以让他只调用2345 和x程序)替换这个x程序(但不能删除哦  用自动安装程序再调用x程序  不然可能每次开机都会启动的)这里也自己多研究吧 我也试了好多遍才弄懂,

gho编辑完文件会变的很大,你需要用GHOSTEXP菜单栏 文件里的 编译 编译一下 如果你不介意它那么大也可以不用编译(这里好多人说是在FAT32分区格式下会编译的更小。我的经验是 你最好编译没有被GHOSTEXP编译过的gho文件,也就是你这是第一次编译这个文件。第二次被编译的gho很明显不会编译的更小)
懂的朋友们说说我是不是搞复杂了? 希望多多指教哈哈 ?

需要注意的是 你编辑完gho映像文件后 替换原盘gho文件,可能会提示gho不是有效的映像文件,而不编译的gho文件就没问题(这个我也费了不少劲儿啊) 这是因为onekey版本问题,大多的ghost系统盘用的是onekey6.3版本这个版本 个人认为应该是不支持被编译的gho文件,解决方法就是用onekey5.3替换onekey6.3。。
如果你用dvd盘刻录就不用编译gho文件 也就不用替换onekey。。。。

好了就说到这吧 文采不好   欢迎大家讨论  不知道有几个会看完 欢迎指点错误。。。。。。

网友(点评):
你已经是正式会员了,无需转正

网友:
其实主要讲的是 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现在在搞一个三星S22a330bw 显示器 看那个帖子看不了 希望 管理给转正 感谢

网友:
这是不是算封装系统呢?

网友:
这个应该不算是封装了。只是改装

网友:
有点看不懂

网友:
嗯,改装,确实~~

网友:
这个大家装系统的时候都有见过阿 系统完成后会带几个软件自动安装 不就是这个吗

网友:
哈哈 改装~回头把封装的给发一下

网友(2017-02-25):
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