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 1600和1333能兼容吗?如果兼容有什么影响没

楼主(2013-04-06):
如题求助谢谢
求助

网友:
可以的 我就是 两条不同频率的内存 没事的

网友:
不兼容的会宕机蓝屏等现象

网友:
应该可以,不过好像是按照1333算的

网友:
看你的主板,如果支持1600就基本能兼容,但频率没这么高。

网友:
开机、运行正常就没什么关系,现在主板对内存的兼容性没有以前的主板要求那么严格了!

网友:
可以兼容的,1600的频率会降到1333使用

网友:
能用的,支持自动升降频。。

网友:
1333插靠近cpu的槽,可能会好一点。基本不会不兼容。

网友:
没事,我就是这样干的,B75的主板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 不过1600 的 会降频到 1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