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A电源电池一起接短路。图纸怎么看?有图

楼主(2013-04-06):
这三都什么意思? 这三符号什么意思? 这里RN8的去向是?请指教,奉上整机图:

网友:
去哪里,从哪里来

网友A:
这个排阻是接到RN47,RN47接到KBC_3D3V_AUX,做时钟和数据的上拉。bata_in#接到ec,看字面是不是做检测电池接进的信号呢。楼下的来解答吧  哈哈

网友:
是的,这里是电池接口处,请问你是怎么找到他是接RN47的教教我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排阻是接到RN47,RN47接到KBC_3D3V_AUX,做时钟和数据的上拉。bata_in#接到ec,看字面是不是做检测电池 ...

bata_in#接到ec
又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C:
bata_in#是充电芯片检测电池插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ata_in#是充电芯片检测电池插入的

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ata_in#接到ec
又是怎么知道的。

和月饼老师培训一下,对你有帮助,最起码你会看图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月饼老师培训一下,对你有帮助,最起码你会看图了  哈哈

谢谢了,今天我去学了下,现在会点了谢谢,这笔记本问题今天我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