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是不是第三颗显存虚焊

楼主(2013-04-06):
mats version 265.36.  Testing GT215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IOA[31: 0]           0            0            0
FBIOA[63:32]           0            0            0
FBIOC[31: 0]     7750407     23684824            0
FBIO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Read    Error Count: 7750407
Write   Error Count: 23684824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C通道低位连续报错,芯片坏了。是上面一列第二个,从左到右数。

网友:
我说是第一颗,楼主试试看

正解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兄弟。我用热风枪试了试已修复好了此卡。不过,还是没搞明白到底是哪个显存颗粒的问题

网友(2015-11-18):
虚焊了??这个显存还没有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