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510进系统花屏或黑屏

楼主(2013-04-06):
此机器客户说雷打坏的   开机无显示    我接机去电池  电流在0.7几上晃悠   拆开看看  有线网卡槽边上两个电容有点烧黑的样子  用烙铁去掉  开机还是老样子   IO(IT8502E)很烫   报价   换之(旧的)  电流上去了 亮了 开机进系统花屏或黑屏win7的  换个硬盘装XP进系统还是花屏或黑屏  请问下哪位大侠遇到过的  显卡带胶的 还是IO没换好导致的

网友:
事实证明了,FP6321A是完全可以代换RT9202

网友:
楼上哥们  你回答的跟我求助的有关系吗?   我昨天订了新的IO换上还这样   这种机器网卡如果坏了会导致花屏吗   没见过